菜鸟求助CPU复位后自检跑码过程

楼主(2022-04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求助  占位

网友A:
台机主板吗  遇到信号级的问题还有几块板子有那价值啊  一般都是根据时序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台机主板吗  遇到信号级的问题还有几块板子有那价值啊  一般都是根据时序修了

练练手的

网友:
求自检过程   跑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