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笔记本Q5WV1公共点短路

楼主(2022-04-24):
P+公共点对地阻值为0,取掉CPU后阻值恢复400以上请问这是CPU坏吗?如果不是怎么往查?

PWM下管阻值对地为0正常吗?

网友:
换个cpu试下,能开机,cpu坏了

网友:
摘了CPU 就正常了,肯定是CPU 短路引起的!

网友:
CPU供电击穿,换上下管加供电芯片,不然换个CPU还会接着烧,短路修好了记得测试隔离管是否击穿,击穿会导致插电池短路或者不充电的故障

网友:
CPU上管击穿  CPU可能已不保

网友:
更换好的CPU未加电打阻值依旧,CPU PWM电路拆掉CPU检测为正常。
插电P1点无电压上,VIN为19V,上管以换 以确认不是适配器问题。
+VGA_CORE对地阻值为19正常吗?

网友:
你这是拍的什么图啊?

网友:
基本cpu坏了

网友:
Cpu上管击穿,多半Cpu挂了

网友:
上管击穿,CPU可能不保

网友:
同款胜利万用表。。不装cpu公共点阻值低成这样基本上是击穿,然后vcore阻值在不装U的时候应该没这么低的

网友:
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

网友:
可能是cpu挂了

网友:
CPUpm芯片上下管都换掉

网友:
CPU 估计是挂了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应该是坏了

网友:
摘了CPU量一下公共点对地值是否与CPU供电电感对地值一样,如果一样,就是PWM上管击穿,换一对上下管,然后再测试,如果上管击穿,CPU基本报废,19V怼过去,不死都难

网友:
CPU上管击穿

网友:
交给专业的人吧常识都没越修越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