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,,内存附近这个场管,这两

楼主(2022-04-24):
求助 ,,,内存附近这个场管,这两个脚 通了,,,怎么电脑还能正常开机,
电脑

网友:
拆掉换了一个 场馆也是这样 通路

网友:
场馆充电了 过一阵子在测量 就不通了

网友:
G脚接地短路后就不通了,这是场管的特性啊

网友:
把场管的G极和S极用镊子碰一下在量。

网友:
能工作就是电路没问题

网友:
楼主啥也不懂啊

网友:
拿主板的时候最好不要满板子上摸,搞不好一个静电就会带来很多麻烦,尤其是P沟道的。

网友:
先给管子放电然后在测,最好拆下测

网友:
P沟的MOS管G极低电平导通
N沟的MOS管G极高电平导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