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BIOS]
E15 Gen 2 GE4B0 GE5B0 NM-D011

楼主(2022-04-24):
E15 Gen 2 ( Type 20TD, 20TE ) GE4B0 GE5B0 NM-D011 Bios-32MB

E15 Gen 2 ( Type 20TD, 20TE ) GE4B0 GE5B0 NM-D011 Bios-32MB.bin.rar

网友A:
这bios检测不到硬盘。tb买了个ok

网友A:
e15 gen 2,集显。nm-d011 rev:1.0.淘宝买的,测试ok

网友B:
你好  这个机器的32mb的芯片有 芯片的板号吗  我没有找到  主板上面有两个25q80  没有那么大的

网友C:
我这个公共点电压0.86v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这个公共点电压0.86v

也是这个型号没图纸嘛(#`O′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这个公共点电压0.86v

也是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这个公共点电压0.86v

搞第二个管子。

网友(2022-05-26):
引用 网友B:
你好  这个机器的32mb的芯片有 芯片的板号吗  我没有找到  主板上面有两个25q80  没有那么大的

你找到了吗

网友(2022-07-11):
32m的BIOS都没找到 ?那不是在显存那放着吗?这能修好机器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e15 gen 2,集显。nm-d011 rev:1.0.淘宝买的,测试ok

有独显的BIOS吗 ?我这机器开机报警,不显示,CPU 么有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15 gen 2,集显。nm-d011 rev:1.0.淘宝买的,测试ok

刷了要密钥啊

网友:
独显还是集显的?

网友E:
就在25Q80排着,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就在25Q80排着,小的

别误导人家,不是和25Q80排着的哈!是在UV14那颗显存旁边

网友(2022-08-12):
引用 网友D:
有独显的BIOS吗 ?我这机器开机报警,不显示,CPU 么有供电

你好,你的解决了吗

网友:
没有解决有些资料找不到

网友(2022-09-29):
刚好需要 下载试试

网友F(2023-02-25):
楼主这个是32M版本,我的是16M的,有吗?

网友(2023-04-27):
引用 网友F:
楼主这个是32M版本,我的是16M的,有吗?

发你原机的备份来

网友(2023-11-26):
测试楼主bios确实不识别硬盘,一楼兄弟的bios是好的,独显测试也正常,板号一致。

网友(2024-01-22):
测试了,是好的

网友(2024-09-05):
BIOS可以亮 ,但是认不到硬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bios检测不到硬盘。tb买了个ok

遇到一样情况,哈喽 BIOS有没?

网友(2025-07-16):
1楼的不认硬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