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康DS-7816n-k2开机一直卡logo求助贴

楼主(2022-04-24):
DS-80253 REV1.0卡logo求思路,网口插上不亮灯说直接刷机的不行,也搜不出来。开机就卡那不动。
带主板电压图

网友A:
100多块的机器修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00多块的机器修啥

无聊生意不好呗

网友B:
这机100多块买不到的,刷机吧。

网友C:
换个电源试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个电源试试!

不是电源的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机100多块买不到的,刷机吧。

刷不了,网口没反应,只有编程器刷,没包求包

网友D:
这个大概率是程序问题,刷机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大概率是程序问题,刷机就行

没有找到包

网友(2022-05-26)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大概率是程序问题,刷机就行

可以联系我,给我留言就行;hikvisionwyj