瘟星 MS-7C96 B550M-A PRO 不插内存报滴滴,插内存不跑码

楼主(2022-04-24):
一块近期的AMD4 主板, 型号B550M-A PRO。故障为:插内存,板子上的故障灯亮CPU,拔掉内存故障灯亮RAM,并报滴滴声。

(这里是新编辑的,多谢热心朋友的关注)疫情影响的,有点火大,
内存供电都忘记了,说是1.35V,见笑了。 因为被原机带的两根内存,上面标签写的1.35V,就想当然的认为四代是1.35V。哈哈。
下面贴原机内存图片。

没想到吧,这四代内存,居然是1.35V供电的。

换内存依旧,测内存条件 VDDSPD 3.3V,SDL,SCL 3.3V,都正常。 内存供电1.2V, 想看看内存供电IC资料,也找不到,
丝印 什么玩意 24=7K ,想改个分压电阻都没资料。  还有背面有个芝麻8脚芯片,也与SDL,SCL相连,丝印 3344A, 操蛋的玩意,又是找不到任何资料。 这破瘟疫星板子 看着就来火,无图纸,无资料,而且用的很多芯片都是特殊的。 抵制这玩意,不卖,不修。
内存供电芯片   24=7K 什么鬼玩意

背面一个芝麻芯片,丝印3344A,与内存SDL,SCL相连,但是通过测试,它只是经过,与4,5脚相连,然后直接去CPU了,这个芯片并不垄断这个信号,不知道这个芯片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。 测量这个芯片 1脚5V,2脚2点几付,3脚接地,4脚SDL,5脚SCL,6脚0.72V,7,8两脚悬空。 想换它试试,都没有材料,X宝也搜不到。瘟疫星真扯。
把它拆了,故障也是一样。
扔了,不修。  疫情本来就没生意,想搞点钱真费劲。

网友:
新芯箱硬88 -5 -5

网友A:
照理4代内存供电应该是1.35V的?

网友B:
照理4代内存供电应该是1.35V的???????

网友B:
我想问4代内存供电为1.35V这个是谁教你的?
图片帖子地址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79361-1-1.html

网友C:
火气不小啊 淡定大夏天的

网友D:
4代内存供电是1.2V好不好?

网友:
感谢回复以及指正。 的确是1.2V。 我被原机带的两根 1.35V的内存误导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4代内存供电是1.2V好不好?

感谢回复以及指正。 的确是1.2V。 我被原机带的两根 1.35V的内存误导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火气不小啊 淡定大夏天的

感谢回复。 淡定淡定, 疫情搞得没什么心情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想问4代内存供电为1.35V这个是谁教你的?
图片帖子地址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79361-1-1.ht ...

感谢回复以及指正。 的确是1.2V。 我被原机带的两根 1.35V的内存误导了。
原机两根内存上面写1.35V,一时火大,就忘记了。 回头看看我其它四代内存标签1.2V。 感谢感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照理4代内存供电应该是1.35V的?

感谢回复以及指正。 的确是1.2V。 我被原机带的两根 1.35V的内存误导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照理4代内存供电应该是1.35V的???????

感谢回复以及指正。 的确是1.2V。 我被原机带的两根 1.35V的内存误导了。
回复不能插入图片,不然我就把原机内存图贴上了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,百忙之中,还帮我找图纸查看。 感谢感谢。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,1.35V的高端内存

网友:
内存电压1.35V正常的,这是高频内存,供电高一点正常,不要在这个点上纠结,先换CPU试、不行刷BIOS、打内存阻值。

网友:
3200 1.35 是超频条,你直接插上去会降频到,1.2v 2666 2400左右 根本不用在意这个

网友:
很正常金士顿就有这样内存 打400 电话  说是正品 超频用的

网友E:
刷个BIOS轻松秒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刷个BIOS轻松秒杀

会报警一般不会是bios问题

网友:
1.35v是内存的xmp的电压

网友:
最后修好了吗大神

网友F:
背面那个3344应该是电压钳位器,你拔掉也没影响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背面那个3344应该是电压钳位器,你拔掉也没影响

但是它坏了就会不读内存。

网友:
1.35是内存超频电压  可以用的

网友:
最新的主板,资料还没有,多亏楼上分享

网友:
1.35v是正常的,通过提升电压,获得更高的的频率

网友:
没刷个BIOS吗?

网友:
BIOS必须先刷。官方的,个人的,都一样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刷个BIOS轻松秒杀

首先 BIOS肯定先刷一遍。 试过了。没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首先 BIOS肯定先刷一遍。 试过了。没用。

昨天有个am3的老主板,也是同样的,插不插内存都是喇叭报警c7 2个卡槽都一样,用镊子刮卡槽,用530清洁清洗,还是一样,怀疑cpu是不是有问题,换了几个还是一样,最后用530喷入cpu座,cpu来回放,结果好了,总结是底座进了灰尘针脚接触不上,拆机的主板放在架子上估计快一年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首先 BIOS肯定先刷一遍。 试过了。没用。

逗你玩的,我早知道刷BIOS不行的。你把3344A拆除就能修好了

网友:
新主板不好修哦.....

网友H:
不插内存报警 插了内存不跑码  AMD芯片组不先测量RTC而是测内存供电芯片  你这思路不对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不插内存报警 插了内存不跑码  AMD芯片组不先测量RTC而是测内存供电芯片  你这思路不对啊

多谢提醒,AMD的修的不多,思路不清晰

网友:
找宵神买图纸就行,应该都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