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one 2320一体机,自检卡顿

楼主(2022-04-24):
戴尔的2320一体机,开机自检卡顿,进bios里也是卡顿,一顿一顿的,内存和CPU都换了,有没有老铁遇到过这样问题的??忘赐教!

网友:
自检卡顿,不自检卡不卡顿?需要先刷个BIOS看看啊,也许是BIOS的问题,也许是主板老化,硬盘故障,内存坏道等都是有可能的啊。

网友:
2楼说得对,一般都是从简单入手,刷BIOS,先去找一下
对应的BIOS

网友:
先放电了再说

网友:
刷了最新的不行……

网友:
南桥问题。..

网友:
首先你要拿下来用水洗一下,然后仔细刷刷 ,然后晾干 最后再装上  完美完美
完美
perfect

网友:
刷BIOS试一试

网友:
上bga加焊桥,之类的

网友:
电源换过没

网友:
南桥坏了

网友A:
是用的原装充电器吗

网友:
放电试试应该能好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用的原装充电器吗

是的,而且换了好几个适配器,都这样

网友:
老铁能修吗?我可以邮寄

网友:
放个电试试吧....我之前有一个戴尔一体机也是卡顿慢   放电就好了。。你可以试试、、不行的话就是别的原因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