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超级雕z590 master 不触发

楼主(2022-04-24):
求助求助,谁有这ec或者板子电路图,现在不触发没反应,ec3.3v有南桥两路1.8V有,CPU的待机供电没有,是ec控制不给电的,现在不知道这ec的引脚功能,全新板子就磕坏了一个角,角的位置扒开没看到有控制线路,供电和地都是和没断的那变联通的,ec型号it8689e,求高手分析一下哪里的问题

网友A:
不是还在保修期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还在保修期吗?

不在保修了,磕断角了

网友:
slp_s3和slp_s4-s5待机或者按开关都是低电平,asmrst为高电平南桥不带散热片微微发热,两个晶振都有波形3.3v1.8v1.0v供电正常BIOS电池有电,求高手指点一下吧,该从何入手

网友(2022-06-10):
引用 网友B:
这货不是在保修吗?

有H510M的图纸吗?

网友:
it8689e datasheet或电路 图有吗?

网友:
目前还没有修到这么新款的主板,多谢分享经验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