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81M-C R2.0触发掉电通病

楼主(2022-04-24):
拆图中圆圈处管子

网友:
厉害👍🏻,能说说原理么?是电压检测么?

网友:
和CPU供电有关

网友A:
触发掉电通病能说说原理么?是电压检测么?

网友:
两个都要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触发掉电通病能说说原理么?是电压检测么?

这两个管子应该是cpu供电的en

网友:
syspwrok的问题

网友:
能说一下为什么要拆吗,要管什么信号的

网友:
楼主可以写的详细点

网友:
之前修到过一块  有时钟 没复位  vrpg有  外围3v上拉  到pch没有 pch不能平台复位 mos管不能截止 直接取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