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HP Compaq 8300 Elite USDT

楼主(2022-04-24):
表弟送的HP Compaq 8300 Elite USDT,测试内存突然黑屏,不能再点亮,拆机后测量无VCC_SA电压,由于无图纸,无点位,跑线路找到一个丝印L112的IC,测量有12V和5V,但Drv无电压,组后TB问商家型号,买到替代型号后,换上,正常亮机!

网友A:
厉害,跑线能跑出来,跑了多久

网友B:
这个应该是线路层断线。有图纸还好能跑得出来。楼主技术过硬啊

网友:
厉害 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是线路层断线。有图纸还好能跑得出来。楼主技术过硬啊

IC就在附近,这种好跑,线路层没有断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厉害,跑线能跑出来,跑了多久

IC就在附近,这种好跑

网友:
厉害 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  没图纸照样修机器

网友:
不知哪位大神有这主板的图纸?本人愿意花钱购买。

网友:
厉害,这种机器很难有图纸吧

网友:
没有图纸不好修啊

网友:
大佬 能看看我的帖子吗?不知道这种IC 78脚并联会不会是导致主板不能开机的原因

网友C:
怎么确定它坏了?有运气成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怎么确定它坏了?有运气成分吗?

板子上有同样的IC,用好的来比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