昆仑通态tpc1061ti工控屏求电路图

楼主(2022-04-25):
电路图,,,,

网友:
这类工控图纸没有的 。楼主什么问题

网友A:
CPU已经干过了,CPU里是有程序的,换了之后给你图纸你也修不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已经干过了,CPU里是有程序的,换了之后给你图纸你也修不好!

请问...买了一块一样的主板,,,但是没程序 ..厂家导个程序要2000,把内存芯片直接焊过去可以吗?

网友:
供电 时钟 复位 这些最基本的测试你都没有说,也没用示波器测试,就这样修给你图纸也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