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换件修复技嘉主板因IO芯片局部损坏导致长时间不能启动故障

楼主(2022-04-25):
我的台式机主板是AG一78LMT一S2,最近几天要插电后半个多小时有时更长,按开机键才有反应,能开机后就一切正常。拔插内存条和各插排也无效,检查电源正常,主板待机电压5v正常,开机针也有5v。ⅠO芯片是ⅠT8728F,66和97脚都有3.3v电压,103脚无电压,正常按开机键应有跳变电压,电路图如下:

   原来103脚接有个8.2k的上拉电阻到3vDuAL的,测此脚并没有对地短路,说明无电供给此脚。从图中可知3VDUAL是从5vDUAL那里获取的,测Q36的3脚也无5vDUAL电压,也没短路,再测Q31的1脚却有4.5v左右电压,说明Q31截止了,3脚的5vSB通不过2脚转不成5vDUAL。Q31的1脚受控于P_GATE信号,查此电路各管没异常,通电测Q361的3脚为低电平约0.3v,这样NPN管的Q358为导通状态,5VSB电压通过Q14再到Q31的1脚就有4v多电压了。从图中看到Q361的3脚还连接ERPL电路,ERPL受控于ErP信号,测D73管2脚有1.7v,这样D73导通就把Q358的2脚基极电位拉低了,Q358也导通而使Q31截止。ErP信号是IO芯片47脚发出的,难道主板还有其他故意lO发出不给开机信号?接着检查IO芯片116脚也没有RSMRST电压,再断电测116脚对地电阻为58欧,说明此处有短路,后查此电路如下图:

  很简单,RSMRST是从3VDUAL通过R82再经过BC28滤波而生成的,心想很可能是电容BC28短路所致,但找半天也找不着该电容,后把IO的116脚挑起后再测,原来是IO芯片此脚内部短路造成无RSMRST电压的。后用吹风筒加热lO芯片,116脚对地阻值慢慢变大,这就解释了冷机不启动故障就是此芯片局部损坏引起的。当较长时间通电后芯片内部升温,116脚对地电阻变大短路消除,47脚也发出正常低电平信号便能开机。心想到此只能换IO芯片了,但静下来分析其他电路电压都正常,不就是IO输出错误信号导致开不了机吗,那么只要将其信号断了不就行了。于是直接将D73管2脚与地短接(对其它的5vDUAL保护电路等没影响),使ErP信号短路入地,p_GATE就会无信号而使Q31导通产生5VDUAL和3VDUAL电压,通电测各电压都有了,RSMRST电压也有3.3v(芯片116脚挑起不接入电路),短接开机针脚风扇转了能开机了,装好电路板连好接插线,多次开关机一切正常了,检修完成!
   在此只想提示下,看到一些贴子多人都是遇到IO芯片有点问题都是一换了之,我想改动一点线路能使电路正常工作,就不必动下就换芯片更能节约维修成本。在此写了这么多实在是班门弄斧了,我只是个业余电子爱好者交流一下维修心得,无下载分了,也希望有人给点分,谢谢!

网友:
不换件维修才是高手!

网友:
这个主板确实有点老了,换IO有点不划算,不过楼主确实是高手

网友:
非常感谢 找到这个了

网友:
很老的主板 了

网友:
楼主跑线跑得很仔细啊。也是服了。。

网友:
正如二楼所说的,不换件维修才是高手。

网友:
这才是好帖子,值得信任学习,很详细

网友A:
ERP这个信号本身就应该为高吧,我觉得是R27没有装吧,不然你这么分析说不通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RP这个信号本身就应该为高吧,我觉得是R27没有装吧,不然你这么分析说不通啊

R27是装有的,是个低阻值电阻,几乎为0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