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B85M-D3V-A循环掉电重启问题,秒杀!!!

楼主(2022-04-25):
非检测,三脚管问题,技嘉掉电重启此问题较为常见,当大家测量检测电压都正常,CPU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有时,没有思路时,查此处,直接看图。

网友:
高手  虽然我看不懂

网友:
Vcc1_05_pch不是桥供电吗?

网友:
更换Q26应该可以了吧?

网友:
桥的1.5V供电不正常导致的吧

网友:
这里面没有三脚管,哈哈

网友A:
U1坏,遇到就知道了,1-7脚3.3V,4脚接地,2-3脚1.05V,5-6脚1.5V,8脚12V,查到这个的时候是是6-7脚没有电压,U1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有输入没有输出

网友:
谁能解释下此电路,有点看不懂

网友:
我碰到这么多,就没一个运放坏的,运气太差了

网友:
这玩意不怎么容易块

网友:
现在这种供电,貌似只有技嘉在用,或者谁家山寨技嘉的

网友:
LM358运放当比较器用还是不行啊,用久了确实会坏,应该用专用的比较器

网友:
LM311比较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1坏,遇到就知道了,1-7脚3.3V,4脚接地,2-3脚1.05V,5-6脚1.5V,8脚12V,查到这个的时候是是6-7脚没有电压,U1换了就好了

6.7脚没电压 那桥供电怎么会有呢

网友:
有正向输入没有输出 运放坏没错的,我经常遇见正向输入被三极管拉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