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风扇转速65000转每分钟,CPU温度零下6度

楼主(2022-04-25):
核心供电和内存供电都是两v左右,有时候触发掉电,大部分时候能正常开机,有时候触发掉电以后,完全不触发,需要把atx电源重新插上主板才能触发.感觉就像主板保护了

bios已经刷了官网的一个梅捷的a88主板.
io的sense电压都正常,比如风扇的频率,在io上测试,84hz,去掉占空比差差差不多是每秒42转,一分钟差不多2000多转,

实际转速和实际电压实际温度都正常,就是在bios里面不正常,IO搜集到这些检测数据以后,应该是会发给南桥,南桥再发给BIOS,

所以问题来了,到底是io坏了呢?还是pch坏了?还有芯片,淘宝加上运费也要十几块钱呢,有点舍不得做测试,请高手指点

顺便发个BIOS的一角片选CS信号,显摆一下我的便宜示波器

网友:
这温度上CPU的话 超10G不是梦想

网友:
折合1秒钟1092转,,交流电才1秒50HZ,,你这风扇是要转飞了,

网友:
加电阻速度就变了:daxiao:

网友A:
你的CPU真的是零下6度吗  先把温度检测电路修了吧

网友:
能正常使用的话就不用管它了

网友:
学过计算机都知道这个数字是啥意思,就是FFFFFFFF
读到的数据小于0,风扇反转了

网友:
没见过这么牛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CPU真的是零下6度吗  先把温度检测电路修了吧

这信号都正常呢,IO上面的,实际转速实际温度也正常

网友:
从风扇温度检测入手查该电路信号!绝对是检测电路出问题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,长见识了

网友:
是不是在东北,温度太低了

网友:
感觉这机器超出我们的想象,零下是个什么概念

网友:
IO到货了,12块钱开始焊接,io周边的检测电路电压都正常,怀疑要么就是io发给南桥的数据有问题

网友:
开始干,希望有用

网友:
别再65000哪里死磕 换个思路

网友:
换好了,和新买的焊油一起用的,带酸的汉有是挺好用的,联锡的针脚一拖就干干净净,缺点就是很难清洗号的恶心哦(;︵;`)那手杖洗洁精都洗不干净,赶紧干涩涩的,

主板上的用酒精也很难清理干净

最关键的是,还是65000,还是零下6度,看来不是io的问题了,难道是南桥?我勒个去

网友:
一直没搞懂,视波器作用是什么,怎么用?

网友:
io周围检测电阻量量有惊喜!

网友:
是不是CPU问题????

网友:
厉害,这都可以搞

网友:
IO外围检测电路匹配电阻量一下,反馈异常

网友:
CPU温度应该是直接读取内部结温的。不是EC哪里读取的。先刷刷BIOS看看

网友:
骗傻子,cpu风扇根本赚不了这么快早烧了

网友:
检测电路出现问题了,和io南桥那样关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