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Z53V 板号GL553VD 掉电求助

楼主(2022-04-25):
华硕FZ53V  板号GL553VD  掉电求助,开机正常显示,进BIOS里一分钟左右掉电,掉电后可以正常开机 ,刷过BIOS一样,进系统进PE或者BIOS里都是一分钟左右掉电,有没有修到过的大神支支招

网友:
这种不好弄  这板CPU坏得多

网友:
有没有大神修到过

网友:
是六代U吗?我有一台也是有时显示,有时不显示,南桥SR30W换 过了。确定是U的问题,加焊重植没用,

网友:
先把CPU供电场馆全换一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