佳能MG2540S主板不加电

楼主(2022-04-25):
如题 mg2540s主板就摔了一下就不通电了很是郁闷 不知道哪里摔出问题了

网友A:
一共没有几个配件,好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共没有几个配件,好修

怎么修 主板摔了才不开机的

网友B:
能不能是晶振问题,或者掉配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不能是晶振问题,或者掉配件了

不清楚了不研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不能是晶振问题,或者掉配件了

只有万用表怎么测量好坏

网友C:
是板子没有供电还是不运行?这两个有本质区别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板子没有供电还是不运行?这两个有本质区别

这个怎么测啊

网友C:
接上电源后测量一下电感和地之间有没有电压,单片机旁边的去耦电容两端也可以测,如果没电就查查供电有没有哪里摔虚焊了,有电的话再看看晶振有没有虚焊,测量一下晶振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接上电源后测量一下电感和地之间有没有电压,单片机旁边的去耦电容两端也可以测,如果没电就查查供电有没有哪里摔虚焊了,有电的话再看看晶振有没有虚焊,测量一下晶振电压

维修没价值了  不去研究了

网友D:
有没有磕坏什么线路?掉了什么零件?测测供电?换个晶振试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没有磕坏什么线路?掉了什么零件?测测供电?换个晶振试试?

旧的15一个主板 没必要修的本来就是弄来弄数据的一个MG2540 一个2580s 主要是备份了mg2540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