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X-H61C/B75 V2.3 bois无密码的

楼主(2022-04-25):
ZX-H61C/B75 V2.3 bois无需密码的,网上有个网友发上来的,开机要输密码,没法用。刚好修到这款机,就把这板的BOIS配份下来了。

网友:
多谢楼主,分享资料是一种好习惯

网友(2022-06-29):
多谢楼主!这个我验证过了,完美亮机,我原先板号是zx-h61_v1.4,相当于升级到v2.3

网友:
顺便问下楼主,你修到这款是什么问题?我是不触发,RSMMST相关的电阻挪了下位置OK了,但是VGA口只有绿色缺VGA_BLUE和VGA_RED信号,南桥出来的,加焊无果,只能用HDMI了

网友(2022-09-15):
不知道zx-h61c v1.4 的板子 芯片是B75的能否使用?

网友:
已下载,测试后再来回复吧

网友:
可以在zx-h61c V1.4 B75芯片的主板上使用,但BIOS里面缺少ME组件

网友(2023-03-11):
万分感谢楼主,这种杂牌的主板确实不好找BIOS。我这块板子CMOS设置后不启动了,清CMOS也不行。最后刷BIOS后能启动了。

网友:
楼主是个有心人

网友(2023-07-13):
感谢分享,下了看看能不能救活一块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