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佬,为何pwm电路中的下管SD极间测不到压降?

楼主(2022-04-25):
如题,上管都测得到压降,下管就测不出,几处pwm电路里都是这样,上管就可以测到压降

网友A:
用示波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示波器

业余的,没有示波器,我是在断电时测的压降,百思不得其解

网友:
有负载很正常啊  比如显卡

网友B:
拆下来测就有了 没有就是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拆下来测就有了 没有就是坏的

好的,谢谢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