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問那位大神知道這個在RTD2136R旁邊這個是什麼元件?

楼主(2022-04-25):
請問那位大神知道這個在RTD2136R旁邊這個是什麼元件?

网友:
像屏3.3V供电。具体要看图纸,或线路走向。

网友:
什么牌子的本本

网友:
长的像门电路 具体不知道

网友:
AP2821KTR-G1
屏供电、USB供电控制可用

网友:
hp ELITEBOOK 版號 LA-9314P

网友:
五脚的一般供电,USB的5V供电就是这种,坏了直接输入输出短路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屏供电3.3v

网友:
屏幕供电,直接可以短接

网友:
只能找图纸了,,,,,,,,,,,,,,

网友:
第一张图里面这个小芯片旁边的1210电容碎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