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問那位大神知道這個RTD2136R背光開啟,DISPON 無電壓?

楼主(2022-04-25):
請問那位大神知道這個RTD2136R背光開啟,DISPON 無電壓?
這樣晶片故障機率高嗎?

网友:
芯片坏的概率还是有的 ,若是DSPON 无电压 别的都正常,可以拉高这个电压试试

网友A:
你这是进水的机子吧,我看芯片周围都有电阻腐蚀的

网友B:
拉个3v 强制 开启!小伙子

网友C:
UG3哪里是不是少个元件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UG3哪里是不是少个元件啊

應該沒有少,原本可以開就是這個樣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拉个3v 强制 开启!小伙子

感謝指點我試試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进水的机子吧,我看芯片周围都有电阻腐蚀的

應該沒有是殘膠拍起來像浸水

网友D:
这个芯片应该很少坏的,我修过的都是人为损坏的。背光开启没有,如果没有短路可以借个3.3v去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芯片应该很少坏的,我修过的都是人为损坏的。背光开启没有,如果没有短路可以借个3.3v去试试

感謝指導,我再試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