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32寸4k显示器灰屏求助

楼主(2022-04-25):
一台三星 u32h850显示器,4k的,现象是灰屏,就是有亮光,没有图像
拆开测量了液晶板,有个电感阻值40多,但是电压有3.3v
还有个最大的疑问,就是液晶板上有颗芯片,就是图中那颗大的,是发热太大了,手都不敢摸,烫的很,这个芯片有个大铁片散热,现在不晓得是不是他坏了
这个芯片自己带程序吗,型号in8205a

网友:
不知道这个芯片带不带程序,你可以去某宝上面查一下。

网友:
这种很难查到,你不如查板号,看谁有相同的问下

网友:
  都带散热片了 估计发热量本来就大  而且屏上面芯片不便宜啊 ,灰屏这种 查查屏上供电啊   VHG之类的   看看电压

网友:
有背光没图像输出,查驱动板,先刷板子上的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