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的共公点到底在哪?

楼主(2022-04-26):
笔记本的主板上精密电阻的端点就是公共点吗

网友A:
过了保护隔离之后的电压,所有PWM供电电路的上管D极统称为公共点。兄弟还需要多学习,尽量报个课程系统学习一下吧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过了保护隔离之后的电压,所有PWM供电电路的上管D极统称为公共点。兄弟还需要多学习,尽量报个课程系统学习 ...

原来你也没搞明白,不过我弄清楚了,你还要多看书

网友(2023-12-16):
引用 网友B:
原来你也没搞明白,不过我弄清楚了,你还要多看书

好兄弟能否赐给小的公共点是什么的道理啊

网友C:
公共点,25vdc公共点,19vdc公共点,5vdc公共点,3.3vdc公共点。。。。
公共指二个以上的电路都用到这个dc电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公共点,25vdc公共点,19vdc公共点,5vdc公共点,3.3vdc公共点。。。。
公共指二个以上的电路都用到这个dc ...

你们争论的是1欧电流检测电阻吗?有的pcb有1个,有的8个。多个的一般是进口机床的电脑主板上玛扎克三林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