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81M-D R2.0 主板电池很快没电

楼主(2022-04-26):
华硕H81M-D R2.0 主板电池换了个新的,很快电池慢慢的没电了,开机还会提升F1报错,

网友A:
点位图打开查通路啊

网友:
rtc电路漏电了,找一下是哪个元件导致的

网友:
上电池测量rtc电压看是否被拉低了

网友:
测一下RTC电路的待机电流,一般只有几ua左右

网友:
就个把电容,如果电容正常,那就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烧机,烧机,电流应该不到1毫安

网友:
RTC电路有电容坏了,上个点位图给你慢慢查。

H81M-D_R2.0_1.01A.fz

网友:
有图纸下载好奥

网友:
桥漏电嫌疑最大

网友:
通病旁边的1k电阻容易坏

网友:
rtcvcc,RTcRST,rtcrsts
上拉电阻,电容,肖特基二极管,1k电阻,一个个测一下。我前一段遇到一个h110的,电压被拉低

网友:
查电容漏电难查,这电池估计也不是一下子就没电了

网友:
应该是有电容漏电了。就那么点,查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点位图打开查通路啊

电脑主板点位图哪儿有看?

网友:
先查一下电容,再怀疑桥

网友:
问题可大可小,有的甚至桥漏电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是南桥挂了

网友:
图片不清楚,看不详细

网友:
隔离二极管漏电 建议直接换一个

网友:
进来,学习一下…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