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12v保险。

楼主(2022-04-26):
显卡外接12V有一路保险短路了。换上新的保险上电就烧保险,后级mos都测试过了,没有短路。
这种问题会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吗?我暂时没有遇到这种问题,考虑要不要买个芯片换上。
请问有老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吗?
mos管没有短路的,都是正常的。
芯片

网友:
测量一下对地阻值

网友:
上一个帖子也是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