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1050ti跑甜圈圈黑屏死机

楼主(2022-04-26):
症状如下,影驰1050ti大将,显存测试没问题,跑甜圈圈死机,正常为1.58V,1脚电压13v,6脚0.6V,5脚12v,7脚0.9V,死机的时候,显存电压为1.35v,6脚还是0.6v,7脚0.9V,更换过8120A芯片故障依旧,反馈线路上的电阻都测量了,如下图,
几个电阻都测量了,正常,实在找不到问题了,请前辈们指点一二!

网友:
R675,C801显卡上都是空的

网友A:
重植技术过硬的话,先干了再说

网友:
显卡就是植球,植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植技术过硬的话,先干了再说

这种情况是核心么?不是反馈上的电阻老化质变或者电容质变?

网友:
核心也上bga加焊过2次,

网友B:
软件测试,超频后看看那个显存报错

网友:
换了显存还是不行,只能干核心

网友C:
先来个简单的并电容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软件测试,超频后看看那个显存报错

mats测试过,显存没问题,死机后,显存电压从1.58v降低到1.3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来个简单的并电容

是不是并显存线路上的电容上,还是并核心电路的电容上,我看那些维修视频,他们是并核心电路上的电容

网友:
显存电压1.35是正常的

网友D:
正常应该是1.58V 1050TI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正常应该是1.58V 1050TI

这个电压不是固定的,是会动态调节的

网友:
大概率核心挂

网友:
兄弟你搞错方向了,肯定不是显存电压引起的,1.35V是正常工作电压,它的调整信号来自GPU,不是你改电阻的事,跑3D黑屏要么是核心供电跟不上,要么是核心脱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mats测试过,显存没问题,死机后,显存电压从1.58v降低到1.35V

那就是供电,测量12V对地二级值,如果二级值都正常,只能怀疑核心

网友:
显存超频测试过没?

网友:
加焊不行,重植排除一下试试

网友E:
建议查核心供电,是不是缺相。后极波形是否平稳, 都ok的话超频测试下看报什么错。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试每一项的供电波形,还有测试显存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很详细,学习了

网友:
1.35V似乎没啥大问题,加焊下核心试试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建议查核心供电,是不是缺相。后极波形是否平稳, 都ok的话超频测试下看报什么错。

看来还得在买个示波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