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保险

楼主(2022-04-26):
显卡12V供电,有一路保险短路了,换上新的保险还是会烧掉,mos管是没有短路的,请问这种情况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吗?从来没有遇到过。

网友:
会烧   你得检查12V的电容有没有破损短路的

网友:
烧保险换了保险能好的,印象中只再苹果笔记本主板上遇到过,还是 通病来着   其它的没遇到过

网友:
把保险拆掉测量一下后级对地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都没有短路的,但是换上新保险就会烧。

网友:
保险不够大

网友:
更换前测量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,否则还会烧,还要注意保险容量大小

网友A(2022-05-26):
已经好了,之前装上就烧,现在不知道怎么了,现在不烧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已经好了,之前装上就烧,现在不知道怎么了,现在不烧了。

你那卡本来很有个性的!被你整的没脾气了只好不烧了.

网友:
测量一下后级对地有没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