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 GA-H110M-S2 DDR4 BIOS V1.0 主板亮机LOGO之后重启,来回反复亮机重启

楼主(2022-04-26):
技嘉 GA-H110M-S2 DDR4 主板亮机LOGO之后重启,来回反复亮机重启,论坛里找找,也没有维修思路,心想亮机了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,还是逛论坛,没有找到和我这相似的问题,要么是三代的,要么不一样,突然发现个帖子临机一动刷BIOS试试,从论坛下了两个刷完开机都不显,额。。。。。。,那就找技嘉官网下个试下,结果一刷,缓缓亮机,不再重启了,现将主板图片,bios上传,供大家参考。

网友A:
亮了还重启,奇怪的问题

网友:
so does this means that the machine is working now,and the problem is gone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亮了还重启,奇怪的问题

是的,刷BIOS刷好,如果BIOS 版本不一样可以去官网下载相应BIOS

网友:
下次遇到这种故障也可以先刷BIOS试

网友:
奇怪的毛病

网友B:
现在的板子电压正常,直接bios

网友:
bios问题,千奇百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的板子电压正常,直接bios

我有板子电压都有刷bios没用

网友:
缓缓亮机!

网友C:
请问技嘉官网下载的能直接刷上去,还是要修改合成呢

网友:
好详细,学习了,对小白很有用

网友:
看来还是ME模块要适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技嘉官网下载的能直接刷上去,还是要修改合成呢

不用修改,直接刷

网友:
其实我很疑惑,官网有bios为什么不用官网的呢?反而在论坛下载,难道嫌分多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