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q1x0ms bios

楼主(2022-04-26):
求iq1x0ms bios

网友A(2022-11-08):
分8600,6600.A8000F,TS250的

网友B(2023-04-30):
引用 网友A:
分8600,6600.A8000F,TS250的

同求一个8600Td的,Q170,自己刷刷废了

网友C(2023-08-05):
引用 网友B:
同求一个8600Td的,Q170,自己刷刷废了

ThinkCenter M8600T 编程器导出的
版本号为FWKTBFA_20220623最新版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ThinkCenter M8600T 编程器导出的
版本号为FWKTBFA_20220623最新版的

跪求一个TS150的魔改Q170

网友:
这种bios还是不好找的。

网友C(2023-09-26):
引用 网友D:
跪求一个TS150的魔改Q170

M8600T,P310,P320,TS150,TS250都是同一型号的主板,bios可以通用。我就用M8600T的主板强刷过TS250的bios。

网友(2024-10-18):
引用 网友C:
M8600T,P310,P320,TS150,TS250都是同一型号的主板,bios可以通用。我就用M8600T的主板强刷过TS250的b ...

怎么强刷  编程器吗

网友(2025-04-07):
m6600-d032型号的有没有

网友(2025-11-30):
求一个TS250,IQ1X0MS原版备份BIOS。

网友(2026-03-28):
引用 网友C:
ThinkCenter M8600T 编程器导出的
版本号为FWKTBFA_20220623最新版的

CPU支持哪些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ThinkCenter M8600T 编程器导出的
版本号为FWKTBFA_20220623最新版的

下载了,请问有没有详细一点的修改软件的使用说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