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同方机械革命S1 PRO-02这2个芯片的型号

楼主(2022-04-26):
同方机械革命S1 PRO-02这2个芯片已烧坏,看不清表面的信号,手人有修的,麻烦看一下,此机图纸找不到,谢谢!!

网友:
这个芯片是内存供电的

网友A:
非常感谢小阳电脑。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?我的问题跟你一模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非常感谢小阳电脑。

楼主,请问小芯片是什么型号

网友(2022-11-15):
借楼主的帖子,请大神帮忙。同样的主板,U33位置零件烧伤,帮忙拍一下原来零件的图片。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