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笔记本电脑A1706不开机

楼主(2022-04-26):
苹果笔记本电脑A1706不开机,主板拆出来量测主板上电电压电感,判定主板12V短路,经过拆原件排除短路法发现U6420烧坏,更换芯片后,开机正常

网友(2023-07-26):
今天修到一台苹果A1706板号820-00239-08。故障现象:用电源适配器插四个TYPE-C充电口任意一口,等5秒左右听到“当”的一声后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。这时测量L7660  3.3V待机电压为零,L7600   5V待机电压为零。。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听到“当”的一声后,L7660  3.3V待机电压永远存在,而L7600   5V待机电压在待机时会消失为零。

是什么情况引起待机电压全部消失捏???仔细检查发现当把J6950电池检测排线拆除后故障消失,而且电池也已经鼓包不能使用。就这样了不插J6950按开机键风扇转了屏幕亮了进苹果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排除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