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块板子不通电5v阻止400多,一通电就短路

楼主(2022-04-26):
放凉了又正常了。同时显存供电只有0.7v,还没来得及测芯片供电已经听见滋滋声了,1117换过还是这样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。一通电核心第一组mos就发热。

网友:
后极短路  加个电压上去看看

网友A:
烧机看看吧,看是不是哪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烧机看看吧,看是不是哪短路了

前一阵子 有一张显卡12v短路金手指这边的   烧机没发现哪里发热  一点都没有后来    。还回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