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佳能G2800主板通电测试

楼主(2022-04-26):
关于佳能G2800主板只插开机面板排线和电源线 单纯通电测试 电脑错误提示5400代码问题 各位同仁有测试过这个代码对不对

网友:
竟然没人会啊

网友A:
没试过,这板子正常使用就没见过坏的

网友B:
前几天试过,没看代码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前几天试过,没看代码,

脱机测试看代码 做对比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试过,这板子正常使用就没见过坏的

没问坏不坏 怎么都不看题? 我问的是脱机测试代码 5400 看看你们的提示一致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脱机测试看代码 做对比

网友B:
正好,我再问问那个24c16太小,焊线有点伤眼,那你是如何给它写入数据清零的呢?有何妙招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正好,我再问问那个24c16太小,焊线有点伤眼,那你是如何给它写入数据清零的呢?有何妙招?

直接底座就行了8块钱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直接底座就行了8块钱一个

发个链接过来,多谢

网友:
刚看了下涨价了 我买的时候5块钱还包邮

网友:
【淘宝】https://m.tb.cn/h.fJJQc5G?tk=jhrj28TGpY7「TSSOP8转DIP8 TSSOP8 to DIP8 测试座 转换座 编程器 烧录座」
点击链接直接打开

网友B:
谢谢,等买回来试试,希望能解决清零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,等买回来试试,希望能解决清零的问题

可以的 我又买的新编程器EP2023+编程器  和G100编程器不知道哪个支持的型号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,等买回来试试,希望能解决清零的问题

不知道那个支持的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