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Z77 VLX不触发

楼主(2022-04-26):
华硕
P8Z77
VLX
主板,不触发,供电正常,拆下来瞅了一会找到问题,直接上图吧
华硕

网友A:
打螺丝把坏了
电脑搬运工111
不是螺丝孔,因该是氧化
详情
WFC
这不是螺丝孔
详情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很快定位了问题,确实不错,学习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打螺丝把坏了
这不是螺丝孔

网友:
这个是断线了

网友:
有些问题可能是小问题。心细很重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打螺丝把坏了
不是螺丝孔,因该是氧化

网友:
这是板层腐蚀吧,和螺丝关系不大吧

网友:
楼主用心了,学习了

网友:
这是啥信号呢

网友:
这飞线真漂亮

网友:
牛逼克拉斯啊

网友:
现在好多板子都断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