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gtx760显卡不定时黑屏故障

楼主(2022-04-26):
能亮机,进系统,然后不定时黑屏。黑屏后测量电压,核心电压无,显存电压无,pex电压无。从正常到黑屏过程中,检查到电源监控芯片ina3221的pv脚从3.3v变成0v。pv脚通常作为核心供电芯片的en信号,pv脚变成低电压导致核心供电芯片的en启动信号拉低,关闭供电了。
ina3221监控3路12v供电,检查供电都是正常。ina3221是有过电流保护的,可能是有地方短路导致过电流了。
这个显卡一共3路12v,其中pcie 12v一路,还有2路12v是独立供电,测量这两路独立供电的12v发现,二极值只有150,正常是400。如果是mos烧了,会直接短路,而不是150。烧鸡发现有几个mos管发热,拆掉后还是二极值150,继续烧鸡,ina3221发热,拆掉,二极值还是150。烧鸡发现12v供电的滤波电容的发热,拆掉之后12v的二极值终于正常了。换上新的滤波电容,安装原来的ina3221和mos管,恢复正常。开机亮机,不再黑屏。

不定时黑屏是比较难修的故障。显卡能亮机进系统说明核心、显存和供电是好的。不定时黑屏是在高电压高频率的情况下发生,就需要检查供电的滤波电容了。

网友:
高手啊。这个故障都能修,应该是供电部分和滤波不良了

网友:
有基础功底,又细心,这才是工匠。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,分析到位,妙手回春

网友(2022-06-30):
学习了,回头我也试试我这张太爷爷级别的卡

网友(2022-10-03):
我的显卡应该也是!!还有空电容没焊接!!不吃锡费力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