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完全修好的奇葩捡钱活,Y7000P NM-B962

楼主(2022-04-26):
最近上海闹疫情,为数不多的经典机器捡钱案例,但是没有完全修好,
如果有修过修好的大佬可以指点一下~~~~~~~~~

型号为联想拯救者Y7000P 1060显卡 板号NM B962 R1.0 此机器无图纸,可以参考C221的图纸点位(鑫智造里有

故障现象是开机掉电,有时亮一下LOGO掉,(能亮先和客户报风险)
电流1.2A左右掉到0.023不动,可以再次触发,0.023虽说不是很高,
但直觉告诉我待机多少有一点点偏高,说不上来的感觉

(省流助手:拆了网卡秒杀,但是有线网不能用)

拆出主板裸板开机现象一样,刷了个BIOS无果,排除外设和BIOS问题

掏出神器热成像,在待机未触发的情况下,网卡芯片竟然有近40度,,,这肯定不正常,

拆了确实就好了,待机也由0.023变为0.009,但是同样有线网就不能用了,
为了追求完美,找了个相同的8111H换上

以为秒杀了,结果装起来特么的又和之前一样了,这次接屏不亮LOGO就掉了,EMMMMM,,,,,
(假如修不好没报风险,黄河在等我跳了就)

又找了一个芯片换上,还是不行,这基本可以排除芯片本身问题了

查了一圈周边电路,打值量电压,拆供电滤波电容,拆防静电,看芯片数据手册引脚定义,,
(一组一组的数据线要么接口,要么南桥,难道数据线也会导致掉电?)

3个小时过去了,实在没头绪,还原拆掉的东西,除了网卡芯片没装,
和客户沟通了一下就这样吧,到时候买个USB外接的算了,

亮机图,原机备份BIOS,亮机快BIOS

网友:
设备搬家里搞?

网友:
这种情况就直接和客户说有线网卡不能用就行了,现在很少用有线网卡的

网友:
CL1,RL8测过了么

网友:
已经能达到客户的目的了

网友A(2022-07-04):
非常感谢 ,今天也碰到个这个机器,拔了纽扣电池可以自动上电,然后在关机,就不能触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非常感谢 ,今天也碰到个这个机器,拔了纽扣电池可以自动上电,然后在关机,就不能触发了

你这个解决了吗?

网友(2022-09-01):
今天修到个这个机器,也是没图纸,比较麻烦

网友:
感谢分享bios,已经下载保存了。

网友(2022-11-17):
引用 网友A:
非常感谢 ,今天也碰到个这个机器,拔了纽扣电池可以自动上电,然后在关机,就不能触发了

你这是电源功率不对才会这样

网友:
修到过一个类似的飞行堡垒,
拆掉声卡就不触发,装上声卡就正常触发,声卡发烫70℃
最后打值3V 5V电感不到10Ω
拆掉声卡,再烧5V,发现是2.5V转换芯片短路导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