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CRST#供电为0.7V

楼主(2022-04-26):
RTCRST#供电为0.7V,可能原因有哪些,是否与U45损坏有关?

网友:
换个电池

网友:
更换电池,故障依旧

网友A:
有可能是桥的问题,遇到过GB南桥RTCRST电压,不接跳线帽电压正常,接上跳线帽后端电压被拉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是桥的问题,遇到过GB南桥RTCRST电压,不接跳线帽电压正常,接上跳线帽后端电压被拉低

我打对地阻值看看

网友:
测一下对地阻值一般是可以判断出来的,阻值低就是它拉低电压

网友B:
电池转动几下,避免座子氧化导致接触不好,然后就重点检查D16,和那个IC关系不大,中间有那么大电阻的 不可能拉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池转动几下,避免座子氧化导致接触不好,然后就重点检查D16,和那个IC关系不大,中间有那么大电阻的 不可 ...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不插电源,D16 Z级为2.5V R659前端为2.5V 后端为0.86V,昨天测试为0.7V,我怀疑有后级有电阻减少,导致电压被拉低

网友:
用世博器去测 哪里有波动大有可能是了

网友C:
把c559跟c569移一下看看是不是电容造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把c559跟c569移一下看看是不是电容造成的

好的,谢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把c559跟c569移一下看看是不是电容造成的

是互换两个电容的位置

网友:
问题应该不在D16,我检测发现r659前端电压为2.8V 也就是vbat_pch为2.8V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互换两个电容的位置

两个都移除,电压依旧为0.7V

网友:
谢谢分享的资源,收藏了!

网友E:
遇到过RTC电压低,把一路的小件全换完没好,最后换 CPU+PCH 2合1桥修复

网友:
电容漏电会导致电压低,桥有问题也会导致电压低,

网友F:
查一下cmos电路二极管哪里

网友:
很多原因,都是泪,楼上说的对,有可能桥坏

网友:
厉害  楼主思路清晰,讲的我们都很明白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遇到过RTC电压低,把一路的小件全换完没好,最后换 CPU+PCH 2合1桥修复

我拆下R659打后级的对地阻值3百多,桥的rtcrst#模块应该没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查一下cmos电路二极管哪里

是不是这个二级管,安装上电池,我测到vbat电压为2.9v左右

网友:
看一下电容,我之前修一个台板就是电容对地了,然后不停的拉低rtc,拆了就好了

网友:
排除电容,那就是桥挂了

网友G:
u45是5v待机电压转3.3v,图纸写的电流很小,先测这个3v有没有。有的话u45没坏。u45没坏就把图纸上的几个小的滤波电容插下只焊一个脚放一边,排除下电容的问题。要是故障依旧,换u45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u45是5v待机电压转3.3v,图纸写的电流很小,先测这个3v有没有。有的话u45没坏。u45没坏就把图纸上的几个小的 ...

U45 3脚:实测0.95V   5脚:3.2V  RTCRST# 0.95V 目前C547末拆下,PCH未拆下,U45未拆下,其它可能会导致rtcrst#电压下降的元件已经拆下测试过没有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G:
u45是5v待机电压转3.3v,图纸写的电流很小,先测这个3v有没有。有的话u45没坏。u45没坏就把图纸上的几个小的 ...

我尝试先拆下C547 再拆下 u45 如果问题依旧,那大概率是南桥rtcrst#模块出现故障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尝试先拆下C547 再拆下 u45 如果问题依旧,那大概率是南桥rtcrst#模块出现故障了

应该就是这样了,多跑跑电路吧,有电路图咱再找不毛病,就不会有进步了

网友H:
直接在电池边飞线过去看下会不会电压变低就知是不是桥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直接在电池边飞线过去看下会不会电压变低就知是不是桥的问题了。

飞线后rtcrst#能够达到3.0V

网友:
拆除U45,C547 rtcrst#恢复到3.2V
同时也谢谢,各位朋友的建议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