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OPTIPLEX 7010 TM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22-04-26):
       电脑型号:DELL OPTIPLEX 7010 TM
       主板型号查不到。
       故障:开机不显示,报价150元,客户嫌贵,含泪100元回收了。

经过检测主板没有VCCSA

如图是UP11控制的,芯片是6脚丝印L11B查不到型号,但是找到了电路图,电路图显示芯片是NCP102SNT1G。

没有芯片,料板上发现一个差不多的,看电路图是APL5611ACI-TRG-GP,丝印完全看不到,看图纸应该是通用的,更换故障排除。
总结:NCP102SNT1G和APL5611ACI-TRG-GP可以互换。

网友A:
100元收一个坏主板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00元收一个坏主板???

不是哦,是一台主机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