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深海幽灵Z2闪屏

楼主(2022-04-26):
    接一台深海幽灵Z2,客户描述闪屏。开机检测,发现亮度调低显示正常,亮度超过6就开始闪屏,亮度越高闪的越厉害。有点怀疑是屏问题,苦于没现货测试。幸好有图纸点位,先看看板子再说。 主要测屏接口附近元件,马上发现问题 B26阻值变大。

直接一坨子锡
完美亮机。

网友:
这是这个清华同方板子通病 不止这一款 同类型设计的板子都有这个问题 这个保险会变大阻值 换了就行

网友:
遇到闪屏,暗屏,直接干报销就行

网友A:
现在很多这种屏电路保险  出问题    有一点点阻值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很多这种屏电路保险  出问题    有一点点阻值

我遇到过阻值是0,上电压就会拉低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遇到过阻值是0,上电压就会拉低的

那是线路上有短路的

网友C:
论坛病例一堆通病            B26是保险不是电阻,看清了再写帖子

网友:
点位图共享下

网友D:
小白不知道,正常阻值是多少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小白不知道,正常阻值是多少??

你猜,你猜

网友:
这情况修过差不多七八个了,轻松秒杀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论坛病例一堆通病            B26是保险不是电阻,看清了再写帖子

我哪个字说了它是电阻了?你看清楚了,我只是说它阻值变大了。

网友:
捡钱的玩意。通病了

网友:
这个减流电阻应该是变成看4-5欧 是吗 电压输出就变低了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

网友:
阻值在线测能测出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哪个字说了它是电阻了?你看清楚了,我只是说它阻值变大了。

其实那原件名称就是保险电阻。。如果真是保险丝那种的要不就开路。。要不就是好的。。。

网友:
小阻值保险电阻不良,阻值升高后给屏供电限流了,高亮度时电流起不来就闪,低亮度正常

网友:
图纸点位BIOS有吗?

网友(2022-06-20):
师兄,这颗螺丝是不是拆了才能拿下主板?
这个螺丝用什么搞下来啊?

网友:
早就是通病了,神州 神州战神 机械师 雷神 等

网友:
优秀 刚好遇到相同问题的机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