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H110M PRO-A不加电维修

楼主(2022-04-26):
客户拿一片H110M PRO-A不加电主板过来维修,测量开关排针有电压,晶振有波形就不知道问题了,在论坛找到图纸开始测量发现IO上面缺少RSMRST#,       追查来源发现受控Q12,继续测量发现没有PCH_1VSB,这个电压是待机就有的,继续追PCH_1VSB来源是有U34控制Q57 Q56产生,实测Q56 D极没有5VDUAL_PCH_IN 继续追5VDUAL_PCH_IN的来源 是有5VDUAL通过L5 L11产生,继续追5VDUAL是待机情况下有ATX_5VSB通过Q51产生,触发后有VCC5通过Q51产生,Q51是一个复合MOS管 ,先追ATX_5VSB这一路测量Q51    4脚SBDRV 为高电平5V    (修好后测量4脚低电平才能导通形成5VDUAL)  继续追SBDRV 发先SBDRV 到U32的7脚 测量U324脚S5_MODE 只有0.2伏,也不知道0.2正常不正常,感觉应该是不正常的,先把4脚相连的Q50拆掉测量还是0.2V 继续测量相连的电阻R289 前端有5V,过R289后就变成0.2V  在线测量R289为1 无穷大  ,图纸显示47K   随便料板上拆一个20K的电阻插电测量S5_MODE还是0.2V   也不知道U32是干什么作用的,手上也没有这个芯片  ,就直接把U32这个芯片 拆了,再次插电测量 有5V ,应该是U32损坏把 S5_MODE拉低了,再次测量Q51的4脚SBDRV为0V   测量5VDUAL已经正常产生,点开机排针触发正常,插上内存正常点亮 最后来一张亮机图片,

网友:
芯片所在地方还真狭小,不大好拆。

网友:
U32是控制产生5VDUAL的,是不能拆除的
在这个板子中,可能U32(UP7501)损坏拉低4脚MODEL脚,使得5VUSB在待机时无法转换为5VDUAL,导致不触发
你拆掉U32,5VUSB通过Q51产生5VDUAL,能触发;但是上电后,由于没有U32,不能实现VCC5转换为5VDUAL。
不装U32,你试试启动后进入系统测试一下,是否稳定

网友:
真心细,换我头大

网友:
今天再定一个芯片换上,免得后期不稳定

网友:
这位置的UP7501  是个通病   ,
如果12V 4口旁边  有个5V电容不短路   1VSB没有 直接换

网友:
我试过加热好像可以用的

网友:
这个加热可以管多长时间,我碰到两台加热后都好了

网友:
楼主发布的很详细学习了

网友:
把板号写在标题上。方便搜索

网友:
这个位置拆件,用风枪不太好吧

网友:
很详细,可以做学习的参考了

网友:
不错不错,值得借鉴的维修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