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惠普1108打印机打印连续出来2张白纸。

楼主(2022-04-26):
单位一台惠普1108打印机,故障不能进纸,搓纸轮没有表面已经光滑了跟换之后正常。用了几天,又不能进纸,搓纸轮上全是墨粉,然后发现打印机里面墨粉很多还有很多杂物,清理完机子里面的墨粉之后能正常进纸了。故障出来了,一打印就连续进纸,打印出来两张空白纸,指示灯亮红灯,点击继续,又打两张,一直重复。不接电脑通电,自检页打印出来两张白纸之后绿灯。 打印的时候鼓在转动,但是没有字迹在鼓上面,无论用什么打印什么都是连续出两张白纸。
鼓是刚刚换的新鼓的,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,怎么解决呢?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看看电磁铁或者进纸出纸的传感器杆磨损没有

网友(2022-06-04):
是换的新硒鼓吧?新鼓的隔纸和拉条都拿掉了么?不是这的问题检查下进纸传感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