头疼,各位帮我看看这个

楼主(2022-04-26):
我承认我脑子不好使,希望大家多指点
图纸,网上找的图,vout也就是vpp ddr测得电压5v,fb有1.1v。
nb671 十分烫手。换了一个新的还是这样,这个fb电压是芯片内置电压?还是由这两个分压电阻把vout输出的5v分压后从fb进入芯片?还是由fb来拉底输出来的这个5v?

网友:
芯片过热要么负载过重,要么自举升压有问题。

网友:
fb上面那个阻值测一下,正常情况下fb电压应该是0.65v。(ps:fb意思为反馈电压)

网友:
5v后级有短路

网友A:
短路的话那就应该没有电压了吧?这个电压正常是2.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短路的话那就应该没有电压了吧?这个电压正常是2.5v

不是完全短路。可以测输出电流看看是不是超出芯片功率

网友:
Vin en电压正常后就会输出v out  out没有短路 反馈正常就会输出5v 6A

网友:
老吴需要实地打打基础

网友B:
fb高了,高了输出就不正常。

网友:
你这个是ddr4R的电压?ddr4的 vpp是2.5V,如果测得是5v电压是不是太高了点

网友:
测量分压电阻

网友:
测了,两个电阻正常,fb1.2我用计算器算了的也差不多,就是输出5v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fb高了,高了输出就不正常。

按点位图的分压电阻值算出来fb1.2正常

网友:
FB可以说是输出电压的基准电压,输出高了,分压电阻分出来的电压就高了,高于FB的电压值,就停止输出,然后输出电压就会变低,FB低了,又重新输出,一直循环

网友:
fb是输出电压的设定脚,通过两个电阻分压的0.6左右电压,就会输出稳定5v。这个芯片设计来就是输出稳定5v的,所有电阻不要乱改。输出电流很大能到6a,所以发烫

网友:
fb 正常值是0.6v,应该是输出电压取样的,1.1v不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