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奇怪的问题,有多少人遇到过

楼主(2022-04-26):
这个
铭瑄H110主板有个奇怪的问题,冷机的状态,第一次开机可以触发,但显示器无画面,可以一点开机键关机。第二次开机可以正常开机。之后热机的状态后开机都正常,但如果再关机一段时间冷却后就又无法开机,第二次再开机又能开。很神奇,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,求检修思路
显示器
主板

网友:
看似IO问题

网友:
电容 虚焊 都有可能

网友:
见过一次,AM4的,没敢修,怕修不亮不好交差

网友:
这种故障不一定是主板故障 也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。

网友:
先刷个BIOS磨磨刀 BIOS问题千奇百怪

网友:
冷机不开机的时候按不触发修试试

网友:
CPU底座虚焊.

网友:
冷机状态下,各个电压出来了吗?

网友:
估计是哪里虚焊了

网友:
按时序慢慢查,上电查电压

网友:
不要非法关机,这样可能会导致BIOS问题,建议先刷一下,一般是程序损坏导致的,不防先软后硬。

网友:
机器修多了,这种不是常见吗

网友:
RTC断线了吧?

网友:
我修到过,在显卡槽边上RTC电池有个过孔发霉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