版号LA-D993P 不上电

楼主(2022-04-27):
版号LA-D993P    待机 0.014   按开机键触发至 0.06 掉电然后反复重启,测量3 5V正常,偶尔可以正常开机。哪位大神给点思路

网友:
隔离电路   电容查查,,,,   或者腐蚀  断线,虚焊,,这类  你这太笼统了

网友:
上到0.06掉电,可以看一下各电感上到哪里没有出来,就查哪里,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可以按时序推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