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X60VD 板号:FX502VD REV,2.0开机无反应,有点特殊,思路重要。

楼主(2022-04-27):
如题,华硕笔记本插电0.009   按开关没有反应。 同行带来,电源用万用表测试有输出19V,电源应该没坏。同行把电源拿走,留裸机。
拆机检测,首先观察外观没有进水,氧化,等明显肉眼可见故障。
然后打值,公共点(正常),保护隔离管测试(正常),3v 5v(正常)。。。。打值基本正常。
通电测量,公共点19v(正常),保护隔离管G极升压正常,3v 5v没有输出,后面电压就不用量了。
找到待机芯片,打开鑫制造,鑫制造提供了图纸,点位,和元器件分布图(给鑫制造点赞)。
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(我想问下你们的思路是不是也是这样

12脚 19v正常,3脚VREG3 正常,13脚vreg5没有,不正常。看下vreg5去了哪里,发现哪里都没去。他连接的就一个pc8702电容,我在想是不是这个电容坏了,换了就能秒杀,还在意淫的时候,换掉了电容,结果待机电压还是没有,vreg5还是没有,又把电容拆掉,量一下发现vreg5有了,满心欢喜上电还是不触发。又量了下待机3v 1.几伏,5v也是1.几伏,这下蒙了。准备换芯片了。再一看待机芯片是sn51285a   手里没有这个芯片啊。郁闷中。。。。。。
最近疫情爆发,感觉能开门工作都是幸福的,好多商铺都给强制关闭,卖饭的都没有。最主要物流停了,没法发芯片。论坛搜了下也没有这个芯片的代用芯片。这可怎么好,又不甘心的研究了一会,突然灵光一现,看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很像经常用到的某个芯片的定义。大家猜下。。。。。。

没错就是51225c  我找下图

对比了一下,引脚定义一模一样,直接代换。(这里可以肯定sn51285a可以用tps51225c代换,因为修好这个芯片也没拆掉,测试都正常)
换好通电测量,vreg3  正常,vreg5也正常,把vreg5连接的电容补上,5v也正常。  心里高兴的测量3v 5v待机,还是没有输出,CNM奔过。。。。。用示波器测量3v 5v输出单次波形是有输出的,说明待机芯片没问题,输出一下就关闭了。。。。

歇了一会继续研究,期间看了论坛各位大神的经验,找到一个大神画的类似的华硕上电框图,受到了启发。。。。

看了这个图应该是ec的条件没有满足,再看ec实物图,是个BGA封装的,没有引脚也不好查(其实懒的查,现在都想尽快秒杀收钱,再说是同行机器,浪费时间多没意思)。就用风枪给ec加热,果然有效,待机有输出了,但是一会又没有了。再加热又有了。第一直觉ec虚焊,把ec取掉,植球,从新装回去,开机触发正常,满心欢喜全部装起来,开机测试正常,以为秒杀了。第二天拿出来测试,又TM恢复原来故障了。  。。。。。。。

我真不想修了,费这么打的劲又回到10年前了。现在修机没耐心,不能很快修好的只想放弃,后面还有其他事要干。
不甘心,抽空又给拆出来了,心想已经搭这么多功夫了,没理由放弃。 整理思路继续。。。。
重置ec能开机,心想是不是ec附近哪个元器件不良导致加热能开机的,再看上面大神提供的上电框图,看到一个信号AC_IN_OC#,低电平有效。主板上电测量这个信号,点位图显示就在ec旁边。。。。。实测3.3v,这就不对了。印象中ec条件不满足,得不到这个信号应该保护隔离不过吧,为什么这个保护隔离过去了,N管隔离管G极升压都正常了,搞不懂。继续查AC_IN_OC#来源。
来自充电芯片sn2867 大家看像不像24780s,对,实物用的就是24780s。芯片acok要输出,必须acdet要满足条件,实测acdet2.58v正常。
再看acok通过一个0欧电阻连接到pq8905a,本想拆掉pq8905a又嫌费事,抬手量了一下pr8901 100k的电阻已经2.几M了,马上换掉,插电开机已经顺利触发亮机了。。。。
量 了下pq8905a  g极5.几伏,ac_in_oc#顺利被拉低,ec收到这个信号,待机电压都出 了,这次装机可以收钱了。。。。。
来个亮机图,桌面背景是个美女。。。

加分吧,打字都打累 了,没有分了,加分啊。。。。。

 会员313387300鑫豆2025-11-16 09:36
 会员1142218300鑫豆2025-10-6 17:07
 会员1248950300鑫豆2025-9-8 16:03
 会员1399432300鑫豆2025-8-23 23:47
 会员25697300鑫豆2025-7-15 19:04

网友(点评):
客户的桌面等信息最好不要发上来

网友A:
厉害 问下那个时序图哪里有清晰的我去下载

网友:
这本子 修起来就得细心的才能修的出来

网友B:
楼主那个时序图有高清的吗

网友C:
哈哈 ,那个时序图是我画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那个时序图有高清的吗

我发了贴子, 可以下载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厉害 问下那个时序图哪里有清晰的我去下载

给我个邮箱传给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不懂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高级技术员看不懂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发了贴子, 可以下载的

这个比较模糊,能分享一个高清的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比较模糊,能分享一个高清的不

找到了感谢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给我个邮箱传给你

给我发一份可以吗 332729660@qq.com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给我发一份可以吗

当然可以。。。。

网友D:
发 了,请查收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哈哈 ,那个时序图是我画的

厉害了大神,给你宣传 了,给我加分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发 了,请查收。。。

收到了 谢谢

网友:
还是你的头像牛逼,克拉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当然可以。。。。

收到了,谢谢兄弟

网友:
感谢分享!继续加油。学习了

网友G:
比较模糊,能分享一个高清的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比较模糊,能分享一个高清的不

邮箱发来,我发给你

网友H:
不触发,不外乎ec和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不触发,不外乎ec和桥

说的简单做的难

网友:
分析的精彩

网友:
继续啊,给我顶上去啊。

网友:
点位和图纸哪里有?

网友:
时序图我也需要一份,68733738@qq.com,谢谢大神啊

网友:
Acdet 出问题了,学习了思路,细心,很重要,框起来要考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给我个邮箱传给你

7865936943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