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 zbook17g3不充电,更换bq24780s后恢复正常

楼主(2022-04-27):
一台惠普17寸移动工作站zbook17g3电池不充电,单独接电源适配器和电池都能正常,进系统能读取到电池信息,只是不显示充电。本机无图纸,拆开后盖,看到电池接口附近一颗28脚IC是bq24780s,是本机电源充电管理芯片。测量电池的检测脚sda、sck有3.3v左右正常。断开电池,接适配器,测主板电池接口正极只有4.97v,偏低。在论坛找到bq24780s资料,对照测量本机各个针脚电压,工单18.9v正常,其他几个脚电压偏低。断电后用二极管档,红笔接地,黑笔测量bq24780s各针脚电阻,发现21脚对地只有15欧,正常应该有五百多。更换bq24780s,上电测得主板电池正极充电电压11.89v。接上电池,启动进系统,查看电池信息可以看到已经显示正在充电!

网友:
惠普现在啥都是没图纸,难

网友:
HP现在也学华硕了,图纸都没有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(2022-07-18):
现在修主板没有资料有的时候还是真的难的,不可能在初学的时候什么都学到,还要靠以后自学的。

网友(2022-09-20):
碰到一台15 G3同样问题,可以参考一下楼主的办法

网友:
以后这种机没图纸,只能凭经验来修咯.....

网友(2023-08-27):
条理清晰,谢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