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出现这个英文什么意思?

楼主(2022-04-27):
每次开机都出现,要等30秒,然后进系统正常,看了一下BIOS里好像没有关闭这个的选项,请教大佬!谢谢!主板是GA-Z97-HD3。

网友A:
原来是显卡的问题,用集显就不出这个英文了,显卡插到别的板也是出这个英文,驱动750Ti上有个感叹号!驱动装不上!

网友:
尝试一下刷新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来是显卡的问题,用集显就不出这个英文了,显卡插到别的板也是出这个英文,驱动750Ti上有个感叹号!驱动 ...

独显的问题啊,学习了

网友:
想刷个显卡BIOS,但是找不到,用了别的品牌BIOS刷了5,6个都点不亮,只能找原装的试试,哪位大佬有,感谢!铭影GTX750Ti 2GB D5战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