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IOS 双BIOS 需要刷两个BIOS嘛?

楼主(2022-04-27):
技嘉BIOS 双BIOS 需要刷两个BIOS嘛?

网友:
当然需要了,刷一个bios 不一定能读取到

网友:
用一个主bios 就可以,备份可以拆掉的。

网友:
原来主的拆下来  备份的装到主的位置,看看

网友:
需要,不然就不会设计双bios了。有的bios分1、2的。其一损坏或换位是不开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