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,联想笔记本电脑风扇不转

楼主(2022-04-27):
联想笔记本电脑风扇不转

网友A:
你换了新风扇也不转吗??CPU温度很高了也不转吗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换了新风扇也不转吗??CPU温度很高了也不转吗??

电脑启动那下转然后停,CPU热也不转

网友:
电脑坏了不只是风扇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脑启动那下转然后停,CPU热也不转

这儿样风扇应该是好的。。一般CPU到了一定的温度EC才控制风扇散热。。温度越高转的越快。。查查这些电路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