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笔记本电脑A2179不开机

楼主(2022-04-27):
苹果笔记本电脑A2179不开机,主板拆出,量测主板相关电压电路阻抗,发现3.3V短路,进过相关量测发现U3200损坏,更换U3200后主板上电,待机电压正常,不出发,经过量测判断T2有问题,然后刷T2,T2成功修复,电脑开机

网友:
T2是什么原件?

网友:
T2里包含很多功能的一个芯片,最主要有程序,绑定指纹,iD也是在里,等等一些功能

网友:
A1466升级到最新版系统,能进DFU吗?

网友:
技术是有,分享也可以。就是无关图片太多
建议认真发帖,定能吸引很多粉丝和寄修流量。 还有标题,你全部是 不开机 汗

网友(2022-07-24):
刷了T2,硬盘数据会丢失吗?

网友A(2022-10-19):
刷T2用的什么工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T2用的什么工具

刷T2是用另外一台苹果电脑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