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修了台Dell的本子,有点疑惑,上来请教一下!

楼主(2022-04-27):
开机没内存和CPU供电,论坛下了图纸,检测RT8207P 11脚无VDD,看图纸是从+5VALW经PR206过来的,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这个PR206,最后发现这个位置竟然是个电容,试着把电容拆掉换了个0欧的电阻,开机内存供电有了,也正常亮机了。有大神帮忙解释一下不?

网友A:
二修?做手脚了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二修?做手脚了?

没有,原来就是电容,第一张图看得很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,原来就是电容,第一张图看得很清楚

这别人风枪吹上去的,焊的比较漂亮罢了,不用奇怪,没有那么多灵异事件

网友:
感谢吧,只做了一个故障。

网友:
感谢吧,只做了一个故障

网友:
两端都不接地的话应该就不应该是电容

网友:
查半天故障,客户来一句不修了,确实烦人

网友:
明显别人做故障了

网友:
还算上家比较够意思,这种一般都是报着客户会回头才做的!

网友:
有图纸还好查一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,原来就是电容,第一张图看得很清楚

你都没圈出来

网友:
良心上家啊,见过修不了直接换成料板的

网友:
风枪换上去的 你看不出来而已 这有什么奇怪的  就这你能马上修好就说明原来不可能是电容

网友:
明显是做的故障,你仔细看看那个电容的两端脚位焊点都没有其它的宽。

网友:
拆的哪个,标下

网友:
上家人为做的故障,还好有图纸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,原来就是电容,第一张图看得很清楚

你仔细看那个电容颜色有点不一样

网友:
幸好有图纸,要不让这货坑了

网友:
这顾客得罪了商家啊